帮我看看IC617安装中的问题啊,谢谢

楼主(2018-03-09):
点击OK,没有反应。感觉是我mount 的不对,有人知道么?

网友:
你把所有包都解压到一个目录中了吗?

网友:
你要把所有CDROM的檔案都放一起,不然找不到的
有在同一個資料夾都會會自動找了

楼主:
楼上的两位果然厉害啊,帮我再看看下面的问题。
我安装好了软件之后,也改完了bashrc但是无法启动virtuoso。也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export CADHOME=/opt/cadence
export LANG=C
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export CDS_LOAD_ENV=CWD
export CDS=$CADHOME/IC617
export CDSDIR=$CDS
export CDSHOME=$CDS
export CADENCE_DIR=$CDS
export CDS_INST_DIR=$CDS
export CDS_ROOT=$CDS
export CDSROOT=$CDS
export CDS_LIC_FILE=$CADHOME/IC617/share/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CDS_LIC_ONLY=1
export CDS_AUTO_64BIT=ALL
export PATH=$PATH:$CDSDIR/tools/dfII/bin:$CDSDIR/tools/plot/bin
export CDS_ENABLE_VMS=1
export MMSIMHOME=$CADHOME/MMSIM151
export PATH=$PATH:$MMSIMHOME/bin:$MMSIMHOME/tools/relxpert/bin
export MGC_HOME=/opt/mentor
export CALIBRE_HOME=$MGC_HOME/Calibre2015/aoi_cal_2015.2_36.27
export MGLS_LICENSE_FILE=$MGC_HOME/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PATH=$PATH:$CALIBRE_HOME/bin
export MGC_LIB_PATH=$CALIBRE_HOME/lib
LD_LIBRARY_PATH=$CALIBRE_HOME/shared/pkgs/icv/tools/calibre_client/lib/64:${LD_LIBRARY_PATH}
export MGC_CALIBRE_SCHEMATIC_SERVER=ThinkPad-T510:9199
export MGC_CALIBRE_LAYOUT_SERVER=ThinkPad-T510:9189

以上是站上抄來的,我自己式改成csh而已,你可能要提供一下報什麼錯才有辦法幫你,說不能啟動我還真不知道是卡在哪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没看到OA_HOME 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OA_HOME在執行安裝檔的時候就設進去了不用另外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