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irtuoso 61中的layout XL的使用

楼主(2018-03-09):
在virtuoso 51中关于layout XL的使用方法如下:

a)
在Schematic窗口依次点击 Tools-> Design Synthesis-> LayoutXL-> Create New&OpenExisting, 点OK;

b)
在打开的layout中依次点击 Design-> Gen From Source, 在打开的LayoutGeneration Option窗口,通过选择Layout Generation中的I/O Pins和Instances生成Schematic中相应的器件的版图

那么在virtuoso 61中怎么通过layout XL来实现呢??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
launch 下面 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只操作到这一步,接下来呢

楼主:
各位,我已经找到了!!!在生成版图后,依次按:connectivity--Generate---all from source

网友(2018-06-11):
回复 网友B:

61用launch----XL,在virtuoso窗口左下角有个图标,点一下就好了,不用去下拉菜单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费心了,谢谢

网友D(2024-06-06):
xl 一直有个问题 就是某个器件数量很多的情况下该怎么班

网友E:
引用 网友D:
xl 一直有个问题 就是某个器件数量很多的情况下该怎么班

相同的 ,电路器件和layout 有XL关系,即点其中一个,对应的layout会亮。如果没反应,需要在schematic中设置与layout关联:快捷键9+F3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相同的 ,电路器件和layout 有XL关系,即点其中一个,对应的layout会亮。如果没反应,需要在schematic中 ...

怎么合并到一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合并到一起啊

9+F3调用界面,选择lay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