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参数化的位宽

楼主(2018-03-09):
  1. parameter C_PCI_DATA_WIDTH =128;

  2. rData <= #1 (rData << 4) - (C_PCI_DATA_WIDTH)'h0014001400140014;    // implements 16*x*x-20 for four different pieces of 32-bit data

(C_PCI_DATA_WIDTH)'h0014001400140014 的 syntax error 应该怎么解决呢 ?

网友:
你后面那个数是个真实数字,哪有位宽问题

网友:
14001400140014就是一个固定56位宽的数 为嘛要参数化

网友:
直接去掉“(C_PCI_DATA_WIDTH)”试试!

网友(2021-03-10):
如果需要参数化,先把这个数用参数位宽定义一下再用就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