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lkway 根据lef 生成lib 时,unitTile cel怎么处理啊?没有物理图形信息.

楼主(2018-03-09):
如描述所述,milkway 根据Tech LEF Files 和Cell LEF Files 生成 std cell lib 时,系统自动生成unitTile cell ,ICC打开时,提示没有物理图形信息,用生成的库p&r时,会报错,提示如下:
Error: Failed to create Tile Class because of failing to get unitTile's PR Boundary. (MWLIBP-380)
Fail to run Floorplanner due to failing to create unit's Tile Class!
Error: Planner run through unsuccessful.  (APLUI-102)
请问该怎么处理这个cel?没有物理信息也生成不了FRAM

楼主:
但是,工艺厂商提供的std cell 库里面,这个cell 有物理信息,自己生成的却没有。。。

网友(2024-12-26):
楼主肯定已经解决了,但还是冒昧说下我的理解:
tf文件中有定义Tile的名字,比如smic18的“unit”,而mw工具的默认名字是"unitTile",本人在实践中尝试specify个和tf定义的Tile的名字后就可以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