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ocv在90nm设置

楼主(2018-03-10):
目前我知道的的是,pt中用ocv检查,analysis_type设置ocv,对max和min库需要同时指定。
不清楚的是:1.max库和min库,只需要指定std cell库呢?还是需要将std cell和第三方ip也指定。
     2.读取rc文件spef,需要同时读入rc抽取的max spef和min spef吗?
    3.ocv和derate是必须一起吗?ocv已经相对悲观了,再设置derate是不是更悲观。

楼主:
求大神回复

网友:
ocv指的是local variation。比如在ss corner:1)pt分析时序时没必要同时指定-max和-min,可以只指定一个库,比如ss.lib;
为了体现ss corner下的最好和最坏情况就需要设置derate,比如late 1.2,early 0.8表
示波动。由于ss下已经很慢了,一般只指定early,不指定late。
2)pt分析时序时同时指定-max和-min,前提是你有两套库,比如ss_best.lib和ss_worst.lib;

那么就可以设-max ss_worst.lib -min ss_best.lib。这时可以不用设置derate,如果要加一些
margin的话也可以设derate。
指定库的时候STD和IP都要指定。
PT读取寄生参数时好像只能读一个文件吧!

网友:
1. 如果ip要检查时序的话,肯定也分不同的PVT的,除非只是凑流程用,只要一个壳就可以的就无所谓了
2. 分析哪种view就读哪种rc文件
3. derate就是针对ocv问题而额外加的margin, 模拟ocv用的,不是2选1的问题

建议好好看下ocv和derate的含义,还有multi mode multi corner的signoff方式

网友:
謝謝分享  大推  感恩 thx

楼主:
标题

回复 网友A:

回复3楼
那您的意思是,ocv指定的max和min是-max ss_worst -min ss_best,而不是-max ss -min ff。
90nm工艺,我拿到的有ss.lib和ff.lib

网友:
回复 网友B:

-max -min不是ss和ff,若设成ss和ff就属于global variation,ocv是local variation。如果设置ss和ff那就太悲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你只有ss.lib ff.lib,set_operating_condition就不要同时指定-max -min,直接set_operating_condition max_op_cond -lib ss.lib,然后再设置der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