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OA 问题

楼主(2018-03-10):
在运行QRC时遇到以下问题:
IC6.16的OA版本是a_v22.43.036
EXT15.1的OA版本是a_v22.50.010
设置成最新的oa_v22.50.010后IC不能运行,
而设置成oa_v22.43.036时QRC又不能运行,
请问高手如何解决OA问题?谢谢。

网友:
for example:
alias virtuoso 'setenv OA_HOME xxxx ; virtuoso'

网友:
每个工具configure时会让你configure OA的,默认是自己安装目录下的,可以改成其他的

网友:
configure时配置的OA目录感觉就是在软件share还是tools目录下建了一个指向OA文件夹的oa连接。

网友(2020-06-30):
有没有知道的,求更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