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AR ADC在采样过程中上极板采样和下极板采样有何区别?

楼主(2018-03-10):
SAR ADC中DAC电容阵列在采样过程中上极板采样和下极板采样有什么区别?能列举出各自优缺点吗?或者那篇文章中有解释到,麻烦分享下学习学习,谢谢各位

网友:
下极板通过配合时序可以消除电荷注入效应;上极板的话,采样完直接比较吧

网友A:
liu chun cheng的博士论文

网友:
一个因为开关断开,有电容隔离,注入不会影响精度,另一个直接注入

网友(2018-04-19):
回复 网友A:

能分享一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分享给你了

eetop.cn_PHD_CCLiu_Design of High-Speed Energy-Efficient SAR ADC.pdf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谢谢~

网友:
下极板通过配合时序可以消除电荷注入效应

网友(2018-12-17):
多谢分享,很不错的参考资料

网友C(2020-10-22):
上极板还可实现电容减半

网友D(2020-11-27):
下极板采样后,先把上级板关闭,可以避免电荷注入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极板采样后,先把上级板关闭,可以避免电荷注入的现象。

这个怎么理解?能告诉一下那篇文章有提到这个问题嘛?

网友(2020-12-27):
引用 网友A:
liu chun cheng的博士论文

大佬,可以求一个您说的这个论文吗,邮箱是534784995@qq.com,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分享给你了

谢谢大佬

网友E(2021-01-29):
先断上极板,后断开下极板。能避免由于输入信号引起的电荷注入效应,但无法避免vcm引起的开关电荷注入效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分享给你了

太感谢了,终于找到这篇论文。

网友(2021-04-15):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分享给你了

感谢

网友(2021-06-28):
上极板采样会有电荷注入和寄生电容的问题

网友(2022-08-10):
liu chun cheng的博士论文,这个很棒

网友F(2022-11-02):
引用 网友D:
下极板采样后,先把上级板关闭,可以避免电荷注入的现象。

请问一下,为什么不能上级板采样,然后把下级板先关了,不同样也能实现类似功能吗?

网友(2023-04-25):
引用 网友C:
上极板还可实现电容减半

老哥,方便解释下为什么上极板才研究过可以使得电容减半吗?  不是都不需要最后一位的电容吗?

网友(2024-07-30):
引用 网友E:
先断上极板,后断开下极板。能避免由于输入信号引起的电荷注入效应,但无法避免vcm引起的开关电荷注入效应 ...

Hi 您好,请问您是不是也觉得VCM引起的开关电荷注入效应 是一个相对固定的量,通过差分电路或者trim可以消除呢

网友G(2025-02-13):
引用 网友F:
请问一下,为什么不能上级板采样,然后把下级板先关了,不同样也能实现类似功能吗?
...

老哥,请问你弄清楚了吗,我也是因为有你说的这个疑问来的

网友(2025-10-26):
引用 网友F:
请问一下,为什么不能上级板采样,然后把下级板先关了,不同样也能实现类似功能吗?
...

https://bbs.eetop.cn/thread-448436-1-1.html
我觉得你可以看看这个帖子里的内容。我想上下极板采样技术是命名出了问题,下极板采样和电容极板无关,非交叠时钟才是它的核心。看大家的回复,上下极板的使用应该来自运放或比较器输入端习惯用寄生电容更小的上极板,而恰好下极板采样中与比较器相连的是右侧,所以左侧就用下极板。我是觉得下极板采样随便用电容哪端都行,因为不管是上极板还是下极板,都会在连接Vcm的开关管断开后出现时钟馈通和电荷注入,从而改变采样电容的总电量,为比较器的输入带来offset,不过因为上下极板的寄生电容有大有小,所以offset也有大有小。

网友:
引用 网友G:
老哥,请问你弄清楚了吗,我也是因为有你说的这个疑问来的

https://bbs.eetop.cn/thread-448436-1-1.html
我觉得你可以看看这个帖子里的内容。

网友:
电荷注入效应这个词还是挺奇怪的,正常来说应该是寄生电容的问题。而且当金属线只接电容两端的时候,这条金属线的总电荷是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