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assign赋值求助

楼主(2018-03-11):
《Verilog HDL入门》
巴斯克 夏宇闻 甘伟 翻译这本书 第十一章 验证
这个例子里面为什么tPHASE_DEL这个值要<tON 和tOFF,不太能理解,请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timescale 1ns/1ps
module clk_gen;
  reg master_clock;
  wire slave_clock;
  parameter tON = 2, tOFF=3, tPHASE_DELAY=1 ;
  always begin
   #tON master_clock = 0;
   #tOFF master_clock = 1;
  end
  assign #tPHASE_DELAY  slave_clock = master_clock;
endmodule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是有点skew吧,应该0.1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太理解的是大于那两个值slave_clk就没有输出了,为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把那几个延迟和赋值分开书写后,就可以看出来为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