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K 库 index设置问题

楼主(2018-03-11):
根据设计需要,定制了一个单元,但是相应的lib库需要char 出来。因为是标准单元lib库中不存在的单元,index1 与index2的设置缺少参考信息。请问新k出来的单元,index如何设置,可以参考哪些数据或文档,谢谢。

网友(2018-05-24):
index1通常正套lib都是一样的,可以看看其他已经存在的单元index1是多少
index2是output load(对于组合逻辑来说),可以参考其他驱动强度差不多的单元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