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教vivado使用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8-03-11):
各位大神,请问在Vivado中,综合或者实现时,有一个number of jobs的选项是什么意思?

网友:
就是申明并行工作的数量,一般受限于CPU的核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指同时运行的Vivado个数吗?还是指同一个Vivado里运行的工程个数?

网友:
回复 网友B:

都不是!是指综合和实现时,并行计算的任务的个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