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背栅接触(B端接源端还是VDD),这个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03-12):
背栅接触(B端接源端还是VDD),这个有什么区别?

就是在考虑阱电位;

实例:

PMOS作为输入对管,其体端接源端还是VDD,这个有什么影响?
什么时候接源端?什么时候接VDD?

网友:
同求   做过不少layout   两种都有   但是没有仔细研究过    一般designer怎么给 我们后面就怎么做

网友:
应该是为了减小PMOS管的体效应, 体端接源端 会干净些吧 接VDD易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