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背栅接触(B端接源端还是VDD),这个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03-12):
背栅接触(B端接源端还是VDD),这个有什么区别?

就是在考虑阱电位;

实例:

PMOS作为输入对管,其体端接源端还是VDD,这个有什么影响?
什么时候接源端?什么时候接VDD?

网友:
PMOS作为输入对管,其体端接源端

网友:
PMOS的输入对管,B端接源端,VBS=0,没有衬底的影响,Vth偏小;B端接VDD,VBS!=0,Vth偏大。此外,由于衬偏效应系数不匹配,会使运放的CMRR变差。

网友:
衬偏效应,影响共模输入范围。一般面积够的情况下,都接一起,画独立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