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帮我看一下,为什么乘法器的输出是不定值

楼主(2018-03-12):
`timescale 1ns/1ps
`include "/multiplication.v"
module test;
  reg clk;
  reg [3:0] A,B;
  wire [7:0] C =0;
  multiplication4_4 m1(A,B,C,clk);
always
  #10 clk = ~clk;
initial
  begin
  clk = 1'b0;
  A = 4'b1111;
  B = 4'b0000;
  #200 B = 4'b0001;
  #200 B = 4'b0010;
  #200 B = 4'b0100;
  #200 B = 4'b1000;
  end
  initial begin
  $fsdbDumpfile("tb.fsdb");
  $fsdbDumpvars();
  end
  initial #1000 $finish;
endmodule

网友:
06行的wire是接的乘法器的输出吗?为什么要=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只是给输出一个初始值,也可以不给。可以忽略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么解决的?

网友:
怎么解决的不说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乘法器中的语法错了,赋值时没用ass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