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smoscope打不开波形文件*.tr0

楼主(2018-03-12):
用hspice模拟生成的*.tr0 文件用cs软件打不开 报错“could not open plotfile,the file format is not understood”

关键是并不是所有的tr0文件都打不开 有的可以打开
同样的环境换一个版图模拟出来的tr0文件 就打不开
按照别人的帮助把.sp内容修改为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498361027\QQ\WinTemp\RichOle\{E1M_6W6O~C}Q$}COW%II{G.png  还是打不开,晕死,求大神们帮助,谢谢啦!

网友:
kankan shibushi banben wenti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是说cs的版本问题吗还是cadence的呢?我的cs是装在win下的 自己破解装上的 cadence是装在linux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cosmoscope 的软件版本是H2012.12

网友:
建议还是运行在linux下,不用cosmoscope用custom explorer看波形 坛里有

网友:
你的問題我也碰過,cosmoscope很挑hspice版本,hspice版本太新(2014之後),option post=1產生的tr0都沒辦法讓舊版的cosmoscope或waveview看圖,你可以試試看改成模擬post=3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刚刚试了改为post =3后 tr0文件可以导入软件里了 但点击具体的电压电流信号却显示不出波形 基本可以判定是软件版本的问题了 谢谢你的帮助 我去找找其他版本

楼主:
回复 网友A:

linux下有COSMOSCOPE和custom explorer软件 但我有的synopsy的license不支持这两个软件 这是我有的软件版本
请问有使用的license吗?谢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windows是用hspice2016, customwaview2012, cosmosscope2015
Linux是用hspice2016, customwaview2016
這個keygen的license可以通用windows和Linux
需要在windows下產出license, license要用lmgrd去帶, windows和Linux都是
要注意的是安裝包內的src我有自己改過, 可以用到2030
所以執行scl_keygen時除了要填入正確的HOSTID和HOSTNAME外
EXPIRE年份要改為2030或2031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万分感谢啊 我这就去试试 谢谢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sp文件中增加:
    .options post_version=9601

新版hspice默认post_version=2013

楼主:
回复 网友C:

   9601是什么意思呢 我添加了该句,跑出来的波形仍是(post=3时)可以打开但点击电流电压信号不出波形,至于post=1or2时就直接打不开tr0文件 还是说the file cannot understand 不知道怎么办了 求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生成的license我试了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我想在linux上使用这个license
snpslmd后面需要添加该进程的路径吧?  类似这样。
端口port 27000需要修改吗?
hostid是linux的eth0的ID吗?
hostname是linux的用户名对吗?
这个license好像会与我本来有的synospy的license冲突,都是 snpslmd进程,如果我杀掉原有的,那相应的软件又用不了了,这该怎么办?
谢谢啦!问题有些多,不好意思    。

网友:
回复 楼主:

    port 27000可以改,我是不同家的軟體(主要三大Cadence, Synopsys, Mentor)都設不一樣(27001, 27000, 27002),HOSTID是eth0的ID沒錯,HOSTNAME是LINUX用戶名沒錯,如果都是synospy家的軟體,試試看只用我的這個license去做lmgrd就好,我不是用snpslmd去啟動的,所以我自己的license在snpslmd後面是沒有東西的,我試過lmgrd完後,HSPICE2016和Waveview2016是可以用的,只寫了一行lmgrd,我很確定scl 11.12(我的版本)裡的lmgrd可以啟動這個license執行HSPICE2016和Waveview2016,架系統不要把license弄太複雜,同一家的盡量同一個lincense。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 hspice/docs_help/hspice_cmdref.pdf文档。

网友:
被这个问题困扰好几天了,多谢

楼主:
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hspice和cosmosscope均安装在linux上,将*.sp文件中option设置为:
.options list post=2

.options post_version=2001(这个数值具体多少得看自己hspice版本的manual 手册里,我的是2001)
然后模拟出波形文件*.tr0就会成功打开。谢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
包有损坏

网友D(2020-11-01):
楼主能帮我看看绘制的波形和生成的.lis文件的数据对不上, 上坐标设置的有问题吗?都是用的demo里的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帮我看看绘制的波形和生成的.lis文件的数据对不上, 上坐标设置的有问题吗?都是用的demo里的代码。 ...

try add below to your spice file:

.option post_version=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