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下关于采样保持电路中对输出信号做fft的问题

楼主(2018-03-12):
看到很多关于采样保持电路论文里对bootstrap开关的输出信号和整体采样保持电路的输出信号做fft,但是不清楚具体操作方法,不知道是否有相关教程可以学习呢?

网友:
正弦信号源-->自举开关-->VerilogA模块输出采保结果到.csv-->matlab fft, 重点保证正弦信号源的频率同采保开关频率相干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单独仿真自举开关,做dft分析后发现sfdr很低。采样频率100M,输入信号49.7M,1024个采样点。换成理想switch还是没有改善,是不是仿真方法不对啊,可以稍微详细点说明下仿真方法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