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MOS管是如何判断饱和区和三极管区?

楼主(2018-03-12):
拉扎维书籍中给出了NMOS的截止区(Vgs<Vth),三极管区(Vgs>Vth,0<Vds<Vgs-Vth)和饱和区(Vgs>Vth,Vds>Vgs-Vth)的详细区分,PMOS的三个区是如何划分的?还请大神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
其實PMOS與NMOS是一樣的,只要在所有的vgs與vth加絕對值,所有公式都可以通用

网友:
二楼说的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shuodedui

网友:
绝对值说的太经典了

网友(2018-11-30):
回复 网友A:

    Vds也要加绝对值吧

网友(2021-04-07):
说得对!各项加绝对值就好了

网友(2024-03-01):
求问,所以单独看vgs的数值的话,在nmos中是vg-vs;在pmos中是vs-vg其他数值也是反过来如此类推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