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在数字电路中,为什么不考虑电感?

楼主(2018-03-12):
请问,在数字电路中,为什么不考虑电感?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
特高频高速的电路会考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开心收到您的回复,请问,这其中是什么道理呢?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低频的就不用考虑?

网友:
做SI会考虑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为什么?

网友:
规模太小,电流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数字电路,规模超级大啊,特别是先进工艺下,怎么会规模小?请前辈指教

网友:
整个chip内的电流分散到每根signal net上就非常非常小了。
但是对于封装bonding线来讲,电流就很大,所以就要考虑电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