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比较器大信号延时和小信号延时的问题

楼主(2018-03-12):
如图所示,输入一个阶跃信号IN,输出的两种情况OUT1和OUT2

绿色部分的斜率最大值就是SR,图中OUT2的SR小于OUT1的SR(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

那么导致红色部分的原因是什么?红色部分就是小信号延时吗?如何衡量小信号延时?
可以用-3dB带宽来衡量小信号延时吗?
加一个缓变(斜率小)的IN信号来衡量小信号延时吗?多缓算是缓变呢?典型值大概是多少?

这是一个迟滞比较器,我要测它的-3dB带宽

我试了三种:连接成如图所示,HYS连高电位,HYS连低电位。仿真出来的-3dB带宽都不同
为什么?正确的应该是哪一种方法?含义是什么?

T_T有没有大神推荐一下相关的可以解决我这些问题的书籍呢?
蟹蟹٩('ω')و

网友(2021-10-08):
顶顶等待大佬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