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控制LED灯高于2V点亮低于2V熄灭?

楼主(2018-03-12):
电源供电电压是10V,输入电压是0-10V,如何控制当输入电压≥2V就点亮LED,而低于2V时LED就熄灭?
如何设计电路简单、可靠?

网友(2021-03-09):
用供电电压做一个分压,分到2V作为比较基准,然后搭一个比较器,比较输入电压和2V的基准。(比较器最好做成迟滞的比较稳定)

网友:
用一枚TL431外加几个电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