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外接电容reference buffer相连的开关的ESD处理

楼主(2018-03-12):
多路cyclic ADC的reference buffer采用外接电容,与之相连的开关管按理应采用ESD画法,但是如果不用ESD画法而是在基准和开关中间加一个50欧电阻可行吗?电阻太大恐影响采样建立的RC常数

楼主:
目前考虑从reference buffer的主路径到每一路cyclic ADC的路径上加个小电阻,不影响电阻压降导致的电压的精度下降。不知有无问题。

网友:
什么工艺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东部 CIS 0.11um 1.5V/3V工艺

楼主:
开关是3.3V器件

楼主:
电阻后再加一对到电源地的小二极管

网友B(2018-05-26):
1),开关可以不按照ESD绘制,但要结合电路分析
2),可以串联一个电阻,10欧姆左右就行,不用50欧姆那么大,甚至更小,主要折中面积和速度

楼主(2020-06-04):
引用 网友B:
1),开关可以不按照ESD绘制,但要结合电路分析
2),可以串联一个电阻,10欧姆左右就行,不用50欧姆那么 ...

网友(2020-10-14):
实际操作的时候,可以多路并联,每路并联一个稍微大点的电阻,
比大管子串大面积小电阻的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