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仿真步长对结果的影响?

楼主(2018-03-12):
用hspice仿真同一个基准电路时发现,当仿真步长为10ns时,基准输出是稳定的;但是将仿真步长降低到10ps时,仿真发现基准会抖动

仿真步长10ns

仿真步长10ns

仿真步长10ps

仿真步长10ps
哪个结果才是准确的?

楼主:
仿真AC电路也是稳定的

网友:
这个值大,可能影响收敛性,且细节不够。这个值小,精度好,跑得慢。没有挂负载吧,加个负载瞧瞧。最终都看正常工作环境对应的trans。PM够,GM保证-10dB,基本没有啥问题的。。

网友:
你這個問題看起來比較像是收斂性的問題
可以下一些option看有沒有變化
如:.option method=gear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觉得很奇怪,spectre同样也是10ps的步长仿真,就不会存在抖动的情况,hspice就有,哪个比较准确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改变method用hspice仿真结果也是一样的,还是会抖动,但是spectre同样也用10ps来仿真,输出基准就没有抖动的情况,哪个工具比较准确呢?

网友:
我還是覺得偏向收斂性的問題得
.OPTIONS RSHUNT=100MEG
看是否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