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导出gds转入l-edit的问题

楼主(2018-03-13):
cadence中导出的gds,转入l-edit时出现相同gds number不同gds data的数据,都成了相同gds number和相同gds data的层次了,这个是由于导出的时候出了什么问题?还是后来转入l-edit出了问题呢?

网友:
转入l-edit出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问题呢?怎么解决?

网友:
l edit 没用过。
但是像calibredrv 读入gds数据时,都会有额外的参数,
-dt_expand , 用来设置是否把GDS号全部读成一个GDS号(默认行为),
还是根据不同的DATATYPE读成不同的layer。

我想 l edit 在导入时,应该有类似的选项,仔细找找。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刚刚找了一下,l-edit里确实有这个设置。

网友:
cadence中导出的gds时,把子层分开放在不同层

网友:
转出的层次有两个数字项,是区分用的,你要一一对应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已经解决了,是导入选项没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