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8nm下PDK安装后layout只有一个叉

楼主(2018-03-13):
安装完了tsmc 28nm工艺后,如果新建一个layout cell,在里面i键加入器件的时候会只出来一个叉,但点击q键后是可以看到信息的,如下图所示

但是如果直接进入library manager中点开器件的layout又是有的,如下图

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我安装的步骤就是点击了pdkInstall.pl文件输入数字进行的,没有再经过其他操作,求问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谢谢了

网友A:
估计你用了virtuoso,但是版本不够,又选择了第一项PYCELL的版本,重新安装一遍,只选择SKILL版本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virtuoso是服务器上的版本啊,改不了。。。请问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案呢,谢谢了,服务器上装的是ic617

网友:
记得要在启动virtuoso之前source  pdk目录中pystudio中的tcshrc文件(你用的bash就source bash那个),再启动virtuoso就可以看到版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太清楚啊,我找了下pdk文件,好像没有找到您说的pystdio文件夹,还有source命令该如何操作呢,请问,不会用skill语言,谢谢了

网友:
就是这个pycellstudio目录,下面有pycell的环境初始化文件,我用的csh,所以选的tcshrc.pdk.lnx.64bit。我不知道你启动virtuoso是怎么个过程,总之需要在terminal中加载这里cshrc文件的内容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说的版本是PDK的安装,第一步就是选择pycell的支持,还是仅仅SKILL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下如何加载呢,新手一点都不清楚啊,能给个详细的傻瓜式的步骤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想先问下你用的terminal是bash还是csh,或者其他类型?

网友:
分享一下pdk,告诉你什么问题

网友:
你也在搞28纳米的设计哇~

网友:
那么高级。。玩pycell?

分享下PDK。 研究下。

网友(2018-06-19):
@nm2012 我在引用PDK里的layout型cell是也只出现一个红的方框,试了在不同目录下运行都不行。@septemyang 我这的情况是在PDK目录中不存在pystudio文件夹(我用csh),这个怎么解?指教一下小白,谢谢!

网友:
楼主,能否分享一下PDK2753636607@qq.com

网友:
may you share it to my mail?thank you
alihatami417@gmail.com

网友(2018-08-16):
楼主,能否分享一下PDK kwud4rd@gmail.com

网友(2024-04-30):
请问解决了嘛 我也遇到同样得问题

网友(2024-09-20):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用了virtuoso,但是版本不够,又选择了第一项PYCELL的版本,重新安装一遍,只选择SKILL版本就好了。 ...

已解决

网友(2024-12-08):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一下,你是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