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 启动 Makefile中这些命令的讲解,从哪里去找。

楼主(2018-03-13):
run:

./simv -l simv.log +ntb_random_seed=$(seed) +UVM_TESTNAME=$(test) +ntb_solver_mode=$(SOLVER) +UVM_VERBOSITY=$(verbosity) +${plus} +${option}

各位大神:
ntb_solver_mode  什么意思

另外 uvm Makefile 启动 有没有什么相关的书籍 推荐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vcs的安装目录下会有userguide的文档,那里面会有介绍。你上面这个运行参数文档的解释是随机求解的模式,默认为2,每次调用randomize()花费时间差不多;配置为1时,第一次调用randomize()花费时间比较多,后面再调用就会很快。具体应用我也没用过,你可以自己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Makefile的说明,可以去度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