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IFO使用的一点问题

楼主(2018-03-13):
条件:FIFO使用时不出现空或满的情况
数据从clk1>>>clk2(从时钟域1到时钟域2)    clk1 = 100MHz
clk1时钟域中,每6400个周期为一个循环,其中6144个周期为数据有效周期,需要将数据写入FIFO中,其余256个周期为空闲周期。

问题:如果我想将clk1中的数据,经过FIFO由,并在clk2的控制下输出,并且希望clk2的频率小于clk1,是否可以?

问题2:如果可以,如何确定clk2的频率,以及读使能信号?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看fifo深度情况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说深度有足够大,CLK2的频率能等于100K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可以,如果深度无限大,你的读时钟可以无限接近于0吧
100m/6400=clk2/6144 深度6144情况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又能大到哪去,100k,100M差这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吞吐率不一样,就算你深度再大,也一样会满的啊。我算的就是CLK2最小可以等于96MHz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算的,如果要满足不空不满的条件,clk2最小也要96MHz

网友:
说的再多不如自己做一个,只有自己做过才会理解深刻

网友:
回复 网友A:

   thanks for the reply, learning

网友:
这个与读和写的pattern还有关系

网友:
一般来说,在Wr端是每B个写周期会有A个数据写入。在Rd端,每Y个读周期会有X个数据读出。Depth=Burst Lenth-BurstLength (X/Y×Fr/Fw×A/B)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现在说的不是设计FIFO,而是使用它,再说了我又不是没有设计过FIFO。我说的核心的问题是,FIFO两端速率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和读写使能作用的时间有关系,要想不出现空满标志,核心应该是保证两边的吞吐率一致,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其实你的意思也是一样的,就是保证两边的吞吐率一致,FIFO的深度用来缓存一帧的数据吧

网友:
clk2最小也要96MHz

网友:
别理jiannanc 这个二货,他自己问个fifo问题,居然得出一个写时钟>读时钟才能保证fifo吞吐正常这种可笑结论。。。。
好了回到你的问题,假如你fifo单位数据位宽是N,你的在clk1端的速率是(6144/6400)*100M*N= N*96M,fifo在连续数据流下有2个作用,1个是用作跨时钟域,2个是用作读写端的速率匹配,吸收写入端的burst数据块,但无论如何你的读、写单位速率必须一致,才能保证读、写端连续数据流,而在读端连续读出则可以保证读端速率最大且时钟最小,所以你的读端最小时钟是96M Hz。

网友:
如果系统要一直工作的话,需要保证吞吐率为1,clk2必须为96M,理论最小深度为246(256/100*96,读写使能同时开启),实际情况下读写使能不能同时,建议读使能在写使能之后几位开启,深度做相应的增加即可,同时建议留出频偏余量。

网友:
clk1>>>clk2 ,又要确定clk2的频率?
所以,你的条件和问题让人很迷惑,可能clk1>>>clk2这句话是多余的,不然没有答案啊。
至于答案,很多人也给出了正确解答。

网友:
如果不允许反压,则需要读写平均速率一致才行,如果读可以一直读,则读时钟频率为写数据速率,即100*6144/6400,fifo大小就是根据写数据过程时间决定,6144是比较保险的深度,实际如果扣的细一点,深度可以在小一些,因为你是在编写遍读,同时异步fifo深度一般考虑2的整数次幂,便于格雷码反转

网友:
可以降低256/6400,理论上是这样

网友:
这个深度不小了,直接用双端口ram吧

网友:
超级棒超级棒超级版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