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xilinx中,GTX和RocketIo,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03-14):
如果要实现SATA,应该用什么呢》?

网友:
RocketIo是个家族,GTX是其中的一种,其他的还有GTP,GTH,GTZ等,主要区别在速率上,不同片子含有的硬核资源不同。至于SATA的话,SATA2.0是3.0Gbps的速度,这几个都可以使用;SATA3.0的话6.0Gbps,GTP可能有些吃力

楼主:
回复 网友A:

   I get It,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