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er

楼主(2018-03-14):
caliber 打开layout窗口,上面的工具栏里面只有tools选项,不是默认的layout怎么修改。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啥

网友:
建议楼主试试设置Windows菜单下边的Toolbars和Workspaces下边的一些选项。

网友:
手工修改 或是 在 layout tool 那邊設定連結
通常就會帶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