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O .lib siliconsmart

楼主(2018-03-14):
有没有会用siliconsmart做IO  .lib文件的同事,想请教一下流程,three_state_enable timing arc 跑不通。。。。。

网友:
IO就从功能上和buff没有区别,但是IO的输入输出端的电压不一样,一般有两个电压供电。所以用siliconsmart表征化的时候需要在configure.tcl文件里面设置两个pintype。在输入
import 命令之后,需要修改在xxx.inst文件里的管脚类型。其他的好像和标准单元没有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我也是按照这个流程走的,combinational type timing 是没有问题的,但是three_state_enable和three_state_disable的时序数据全为0,报错为:zen_oe_lh_PAD_lzh failed ,error reading deck.tr0, error reading measured data.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不过,我走这个流程的时候,combinational 类型的timing没有问题,但是three_state_enable&disable这两种timing为0,显示:simulation zen_oe_lh_PAD_lzh fail, error reading deck.tr0 error reading measured data,
但是我打开deck.tr0的波形看 OE由低到高,PAD也是由低到高,没发现什么问题,还想请教一下该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
谢谢,不过,我走这个流程的时候,combinational 类型的timing没有问题,但是three_state_enable&disable这两种timing为0,
显示:simulation zen_oe_lh_PAD_lzh fail, error reading deck.tr0 error reading measured data,
但是我打开deck.tr0的波形看 OE由低到高,PAD也是由低到高,没发现什么问题,还想请教一下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就跟具体电路有关系了,你自己好好看一下deck.cir,看工具是怎么处理高阻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