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S时Buffer列表里没东西

楼主(2018-03-14):
各位仁兄,我用一个工艺做CTS时,在generate clock spec的 Buffer/inverter列表里看不到任何的东西,是不是这个工艺没指定好啊?那如果我自己写这个clock.ctstch的话,应该如何写呢?格式是怎样的?

楼主:
还有这种问题是不是因为工艺提供的LEF文件有缺陷啊?

网友:
看看lib里面有没有对应的buf/inv

网友:
specifyClockTree -templete
这个cmd可以产生一个spec 的模板~
可以参照这个格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感谢了,帮了我大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