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般 ldmos current sense 要如何做会比较准?

楼主(2018-03-14):
一般 ldmos current sense 要如何做会比较准?

如 power switch
1.200/0.6 M=1000 使用 20/0.6 m=1 去 mirror ?
2. 用sense 电阻  不过 1a current 应该是问题, poly 电阻大电流好像可能退化
3. 判断 ldmos vds 差异 .

网友:
如果操作在MOS全开的线性区,用sense FET或者用电阻sense vds压降都可以的。要准的话是一定要trimming的。
操作在饱和区的话,就是用sense FET了。

楼主:
    1a current 使用 poly1 画很粗可以吗?
因为以前听说 efuse 使用poly 一直流电会让poly 变化.
特别电流到 A .

而且CP 无法测大电流, 针头会碳化一般 应该FT 才测.  而且还须要多条bonding wire 降低阻抗 .

网友:
不确定你要做一个怎样的功能。是把电阻串联在power FET上sense电流?
那样的话用金属电阻更合适

楼主:
不确定你要做一个怎样的功能。是把电阻串联在power FET上sense电流?
那样的话用金属电阻更合适
引用 网友A:

    usb power switch 约 ocp=2a 左右 要关mos
现在很多USB 快充 5~12v .也说是否须要 usb switch

网友:
usb switch一般是钳住mos做限流,而不是关掉mos。
sense的话也是用sense FET,在drain上流过电流到电阻形成压降来sense电流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