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比较器

楼主(2018-03-14):
大神么们帮我看看,我这里哪里出了问题我比较出来的为何差一个周期,还是我的比较器本来就offset就有这么大。下面是原理图和仿真的结果图。

网友:
正反馈管子尺寸上,做迟滞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做了

网友:
比较器本来就offset就有这么大

楼主:
回复 4# 122013137 额,当我把latch频率加大,他的反转点就变小了,只是还是相差一个相位,这应该不是offset。我想问的是前面的预放大做出来是不是只要满足,带宽,速度,一定增益就OK,能是后面的latch识别就好。还是有其他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