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时,impl端(DC网表)出现CutNet,verify失败,怎么解决?

楼主(2018-03-15):
求助各位大神,现在RTL与DC网表formality,在match时,impl端出现CutNet,verify failed,追查原因报CutNet的那些点都是 undriven,过程与节点细节如下:
1.  match之前:Warning:0 (2879) undriven nets found in reference (implementation) design; see formality.log for list (FM-399)
2. match后,
----------------------------------------------------------------------------------------
Unmatched Objects                                                        REF        IMPL
----------------------------------------------------------------------------------------
Cut-points (Cut)                                                          0        1013

3. verify失败,debug,其中一节点 logic cone view:

impl端CutNet

impl端CutNet

set synopsys_setup_auto true; SVF文件也读入了
各位大神,在网表中unmatched点信号追查过是没有断开的,网表中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解决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有combinational loop吗?可以先看看RTL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