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导出指定层的cdl网表

楼主(2018-03-15):
在导整颗芯片的cdl时,只导出由顶层往下的四个层次的cdl,这个该怎样实现?

网友:
你的目的是什么呢?

网友:
转出整个的,然后截取需要的部分吧...

网友:
直接改map?

网友:
导GDS还是网表?

网友:
不知道要干嘛

楼主:
由电路导出cdl网表,在整个网表中,有一些器件是自定义器件,在做lvs时把它当做黑盒处理,因此,不需要导出自定义器件那一层的网表

网友(2021-06-02):
遇到同样问题了,请问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