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布线拥堵解决方案

楼主(2018-03-15):
初学encounter,在RUN一个简单的例子,过程中发现place好standard cell后 PIN的位置都在一边,这样在后面route的时候总是出现violation.

问题1:在place standard cell前,用什么功能可以分配PIN的位置?
问题2:有什么方法解决violation的问题?

因为初学,只是run一个简单的例子,所以没有时序及其他,希望热心人帮忙,在此万分感谢!

网友:
问题1:在place standard cell前,用什么功能可以分配PIN的位置?
editPin这个cmd可以尝试用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好像不行,不知道是不是我还没把握这个菜单的功能

楼主:
感觉有些命令无法从菜单上实现,比如place welltap
addWellTap -cell   welltapcell -checkerBoard -cellIntral 50
这个命令checkerBoard菜单上没有

网友:
增加面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这样的话所有的得从fp开始了

楼主:
今天做到DRC的步骤了,好多attenna,不知道怎么解决
我用Route---->Fix attenna---->insert attenna--->attenna name()
不知道这个attenna name是在那里?是自己创建一个path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有.lib 文件  你可以在.lib里找到

网友:
DRC的问题还是进calibre看,设置pin的位置,你试试set_pin_physical_constraints -pin_name ** -cell ** -layer ** -width ** -depth ** -side ** 自己研究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看了一遍.lib文件都是时序约束,找不到attenna的名字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我试试

楼主:
今天还在找ANTTNA的问题,找到ANTNNA的名字,填进去,RUN,
encounter里DRC ANTNNA,没有ANTNNA的ERROR,但是在virtoso里
就是有ANTNNA的错误,检查ANTNNA有没添加进去,发现没有,来回好几遍
添加ANTNNA,发现就是添加不进去。原因是什么呢?晕啊

网友(2018-05-10):
给你点建议,首先大部分block的pin都是在一侧的,place的时候假如感觉vio大,如果uti超过85了,扩大面积。单纯vio不是问题

楼主(2018-08-31):
回复 网友F:

    谢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