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如何用SKILL批量更改library下所有cell名的name加prefix

楼主(2018-03-15):
目前只写了针对单一library下某个cell的更名:procedure( xNameToYname()

prog( (mySpecSrc mySpecDst )

mySpecSrc = gdmCreateSpec("myLib" "topcell" "schematic" nil "CDBA")

mySpecDst = gdmCreateSpec("myLib" "t_topcell" "schematic" nil "CDBA")

ccpRename(mySpecSrc mySpecDst t 'CCP_EXPAND_ALL 'CCP_UPDATE_DESTLIB_ONLY)

);;prog
);;end procedure

不知批量应该如果写,应该要用到gdmCreateSpecList。求大神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2018-04-20):
ddGetObj 获取library下所有cell
然后foreach循环操作

网友(2018-07-23):
回复 楼主:

    感觉把prog 改成let会更合适一点 不过用prog也没问题

网友(2018-09-17):
用foreach遍历一下不就行了吗

网友A:
libId=ddGetObj(“库名”)
foreach(x libId~>cells
就能访问每个cell了

网友(2022-12-22):
引用 网友A:
libId=ddGetObj(“库名”)
foreach(x libId~>cells
就能访问每个cell了

请问具体该如何操作呢

网友:
请问下只针对这一个cell里面的所有cell呢? 不是lib里所有cell,怎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