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fpga sgmii IP与88e1111互通,卡了好几天了,求大神啊!

楼主(2018-03-15):
项目里要求要通过sgmii与88e1111互通,最开始sgmii 的IP选择的是最基本的模式,也就是管理选项里取消mdio 和自协商(其它都默认),sgmii IP上板自回环(内环)都没有问题,然后测试跟88e1111互通,结果通过testcenter向88e1111打流,sgmii IP的GMII侧收不到任何数据,
sgmii的状态显示Link Status 、 Link Synchronization都是1,证明链路应该没有问题,
但是同时状态还一直显示“RUDI(/C/). The core is receiving /C/ ordered sets (Auto-Negotiation Configuration sequences)
as defined in IEEE 802.3-2008 clause 36.2.4.10.”这个状态位也是1,自回环时这个状态从没拉高过,猜测是可能关闭自协商的原因导致自协商失败,
因此在管理选项里选择自协商,将configuration_vector配置为开启自协商,将自协商的参数设置为an_adv_config_vector(16'b1_0_01_10_0_00_0_0_0000_1)
结果连仿真都不通了,内环仿真中sgmii IP状态显示Link Synchronization 、RUDI(/C/)为1,Link Status 为0,改了半天也没仿真通过,跪求大神帮忙看下下面几个问题
1、sgmii一定要开自协商才能跟88e1111(默认配置,不了解sgmii侧是否开启了自协商)互通吗?
2、sgmii ip与88e1111互通时状态显示RUDI(/C/). The core is receiving /C/ ordered sets (Auto-Negotiation Configuration sequences)”这个为1是否指的是自协商没成功导致的?
3、如果第2个问题是是,那么该怎么配置sgmii自协商参数才能仿真通过呢?
4、xilinx sgmii ip的文档里说自协商就是phy的寄存器4值写到sgmii的寄存器5,sgmii的同理4写道phy的5,但是我查阅88e1111的手册,手册里4、5处的寄存器内容跟sgmii的对应不上,请问是什么原因?
跪求大神解答啊,卡了好长时间了

网友:
RUDI(/C/). The core is receiving /C/ ordered sets (Auto-Negotiation Configuration sequences)
as defined in IEEE 802.3-2008 clause 36.2.4.10/color]这句不是表明是自协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层主用过Xilinx 的sgmii IP的自协商功能吗?我现在用了自协商功能后仿真都不通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SGMII IP开启自协商功能后不用配置任何自协商参数,它自带一个默认的参数,开启自协商后直接生成bit文件上板就通了(状态都正确),至于仿真为什么不能通过,原因是仿真的时间不够长,后来测试仿真两个SGMII开自协商互通整整要8ms才能达到正确的状态(modelsim联调有问题,用vivado自带的仿真仿了4小时才到8ms
刚开始一直遵循先仿真通过在上板的个流程,导致卡了好长时间

网友(2018-05-17):
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