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输出端为什么要接负载电容

楼主(2018-03-16):
运放输出端接电容是干什么用的,一般题目上要求10pf,5pf,负载电容越大小运放次极点向外移动,相位裕度越大,为什么不接更小的电容,或者不接电容

网友:
负载电容是根据你的运放要用在哪里决定的。

网友:
负载大电容影响的是主极点吧,相位裕度大是因为GBW小了,运放又不是只有PM这一个指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影响次极点吧,p2=gmII/CL

网友:
要看具体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般这个负载电容取多大数量级,pf吗,还有一个关于米勒电容的问题,我仿真完发现电路相位不够,就加了一个电容一个调零电阻,但是怎么计算电容电阻取多大的值呢,是根据次极点大于2.2GBW和次极点等于调零电阻控制的零点这两个公式计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