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电路噪声仿真值与实测值一致吗

楼主(2018-03-16):
各位好:
      小弟要设计一款低噪声LDO电路,现在有个问题比较疑惑:电路噪声的前后仿结果
与实际流片实测值有多大偏差?很担心实际电路出来的噪声效果达不到要求。请各位大神
指点

网友:
你仿真准了 实测跟仿真差别不大 但是实测方法也有讲究

网友:
20-30nV@100kHz量级的
实测差距不大吧,基本比较吻合,误差小于5nV

3nV@100kHz量级的暂时还没测试结果

低噪声受板级影响比较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具体测试方法有参考资料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啦!能做到3nV很厉害咯

网友:
回复 楼主:
KANK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