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跑lvs时生成的netlist没有pmos

楼主(2018-03-16):
刚开始学习后仿真,画了一个反相器的版图,然后跑DRC,LVS。DRC没什么问题,但LVS老是不通过,打开RVE窗口显示layout的netlist只有nmos。一开始以为是版图画的有问题,但后面跑标准单元库的时候发现也只有nmos,没有pmos!萌新求助是不是哪里设置的不对,求大神指点,这个问题空扰我一整天了。我把calibre.lvs文件和版图、报错的截图已经发了上来,放在了后面的回复里,谢谢大家!

楼主:
回复 楼主:

    求大神帮忙

网友:
问题有分前端、后端、验证
前端部份检查网表是否有pmos
后端部份检查pmos是否少图层
验证部份检查是否有short、或是少port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一下,什么是前端检查网表有没有pmos,是指lvs里input的layout netlist?

网友:
是RD提供的netlis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再问一下,RD是什么?谢谢了。我是用virtuoso画的版图,calibre跑的lvs。

网友:
RD是指前端的工程师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是简单,但困扰我很久了,公司里的师傅说他以前也没遇到过这种问题。因为我们公司也是第一次用28nm工艺,所以目前没人知道如何解决。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有可能 layer 層有少或是沒對準 , 方便的話 把 rule file 和 layer map 放上來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RD 是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的簡稱
  通常是指 研發工程師

楼主:
回复 网友C:

    calibre.zip (135.25 KB , 下载次数: 19 ) 这是calibre.lvs文件,layer的话,我仿过他给的标准单元库和他给的一些gds
文件,都没有pmos

网友:
看起來有 rule file 有 PMOS
DEVICE MP(pch_15_mac)
檢查一下 layer 通常 PMOS 要在 NWELL 中
rule file 有 //define  ...   根據選用的製程 把選項 turn on
把 // 拿掉 , define ... ˋ這個OPTION 就是 ON 的狀態
從各方面試試

网友:
還有一點要注意 stream out gds 食有無套用 圓廠提供 的 layer mapping file 也會有影響

网友:
按着lvs文件对pmos的定义检查版图看看,你应该把版图和lvs文件及错误显示贴图出来也好让大家分析看看!不识别的原因太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万分感谢,我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我这就发上来,lvs报错的话我发现连pin都没有识别

lvs报错

lvs报错

网友:
个人理解,有说的不对的地方也欢迎指正。
1,版图是与非门再串个非门,和你的电路也不一样啊?
2,版图的pin有VDD,VSS,A1,A2,Z,和你电路的也不一样,版图的pin lable应该根据metal层选择不同metal-pin来标识,比如A1 pin 明显是标到metal2上的,但是看起来选择的层次与其他都一样。3.只显示,active,poly,nwell,sn,sp,层贴图上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因为pmos无法识别,所以与pmos的连线也无法识别,导致layout netlist只有三个nmos,正常的话应该三个nmos,三个pmos,然后连成与非门与非门。其他图我也可以再贴,但我感觉问题不在这里,如果我的版图pmos没有问题的话,应该netlist里也会有,但现在什么都没有。

网友:
可以对着看看

你对照看看

你对照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起來像 nand + inv 一般說 and gate
   lable 要選對 layer 放在 正確位置 才會有 效果 如 M1_TEXT 要 放在 MET1 上
A1 位置看來錯了 且左起 第2和第3 poly 應該是 A1 和 A2 看起來像接一起
可以的話把 report 放上來 , 貼圖我看不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这是反相器lvs的report report.zip (5.48 KB , 下载次数: 3 )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关于label,我反复查看过,没有问题。我之前画过55nm的同样的版图,drc和lvs都是一次过。我觉得这次主要的问题应该是在其他地方。

网友:
lvs版图一个pin都没有找到比较奇怪啊!
你SUB和NWELL都没有加SP active contact和SN active contact,你加上在跑一下试试

楼主:
回复 楼主:

   谢谢大家,但是目前我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现在我觉得问题应该不在版图,所以我想问一下大家,如果版图正确,却无法通过lvs,会是哪些原因呢?calibre.lvs会有问题吗?还是PDK方面没装好?。。。

网友:
LVS 不通過 就看 L [layout]  V[verify tool ] 和 S [netlist] 哪一個有問題
3個都有問題 就看以那一個為基準,調整其它的

网友:
6    ** missing port **                                        in on net: in
  7    ** missing port **                                        out on net: out
  8    ** missing port **                                        vdd on net: vdd
  9    ** missing port **                                        vss on net: vss
這表示 打pin 的 layer 沒對準 或是有 short 看一下 有 .ext 的 那個 report 有沒有寫出來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
看情况是少区别层,工艺层次比较特殊,pdk应该可以对比出来差别

楼主:
回复 网友E:

   区别层是指什么呢?PDK怎么区别呢?求详细指教,感谢。

网友:
你这个就是缺少layer,导致抽不出来

网友(2022-08-29):
请教下楼主,这个问题后来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这么简单的电路搞不定 就转行吧

谁生来就会呢,还不是慢慢摸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