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巴伦EM仿真得到的S参数如何用在Cadence中的前后仿真当中

楼主(2018-03-16):
自己在Cadence中画了一个类似巴伦结构的版图,将这个版图的gds文件导入到ADS中进行EM仿真,得到了我想要的S参数。现在想把得到的S参数利用于Cadence当中一个包含巴伦的电路结构当中。前仿时,通过调用analog_Lib里面的n4port器件,并定义S参数文件路径,能够实现对巴伦特性的模拟,完成整个电路的前仿。但是,在后仿当中,因为没有与n4port器件(纯理想器件)对应的版图,所以提参时报错。
希望请教一下,通常在整个电路结构仿真中,怎么处理巴伦部分?(因为存在两个线圈之间的互感耦合,所以需要ADS中的EM仿真功能)

楼主:
问题我自己解决了,分享一下过程。电路原理图和版图当中不需要有巴伦结构。schematic中各个端口接pin脚,balun部分空白,生成symbol,版图中巴伦部分也留白,这样可以过LVS,提参相当于只提巴伦除外的电路版图部分的寄生参数,生成calibre文件。balun部分因为是进行EM仿真,不需要再提参后仿,直接用所得S参数即可。新建cell-schematic,调用n4port器件,定义S参数文件路径。调用上述的symbol,各端口接相应port,完成设置,进行后仿。仍然存在的问题和疑惑:EM仿真当中似乎不提供温度设置,那么所得S参数可能仅仅反应一个温度下的情况,而后仿通常意义上需要进行一定温度范围变化情况的仿真,那么这个S参数可能就不是很准确了吧?

网友(2018-07-20):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怎么将EM仿真的S曲线导出为.snp文件呢?在ADS界面怎么操作感谢!

网友(2018-11-28):
请教下ADS EM 仿真进度条一直卡着不懂,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电脑是P320 内存32G。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foundry厂商会和EM工具商合作的,如果你们有foundry的支持,是可以拿到带有温度参数甚至工艺角的无源模型的

网友:
请问楼主  共模阻抗回损 如何搭建bench呢 S参数

网友(2020-09-18):
可以仿真温度的,在生成的模型里可以设置

网友(2021-07-20):
引用 楼主:
问题我自己解决了,分享一下过程。电路原理图和版图当中不需要有巴伦结构。schematic中各个端口接pin脚,ba ...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balun后仿的问题,  我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巴伦部分用的是电阻代替过的LVS,  ,我发现我这balun的四个pin角拉不出来。  ,这样就不能新建一个symbol,冒昧的请问一下您这种情况该怎么后仿。如果将文件直接带进图1 的电路图中后仿,增益是-180dB,我想的是calibre抽出来的放进原电路种,源电路balun部分相当于是断掉的。所以结果是错误的,不知道是不是能这么理解。

网友A(2023-04-05):
您好,我最近在用cadence仿巴伦,用于差分pa输出端,但我不知道是我设置的不对还是画的不对,输入port设置的前一级loadpull最优阻抗,输入port是50,VDD啥的都接的地,不管怎么改巴伦的尺寸之类的,导入snp文件的s参数都不太对,可以解答一下吗?

网友(2025-04-15):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最近在用cadence仿巴伦,用于差分pa输出端,但我不知道是我设置的不对还是画的不对,输入port设置 ...

请问你现在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将巴伦的S参数放到仿真中结果对应不上的情况。我用的是mini circuit的巴伦S参数进行仿真,其实物是六端口器件,包含了两个中心抽头,但是S参数表给的是四端口器件,不知道这个要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