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 ii定义寄存器的最大宽度是多少?

楼主(2018-03-16):
Error (170065): Cannot split carry or cascade chain crossing 2047 logic cells and starting on logic cell "ccd_controller:ccd_controller_inst0|ccd_pd_test[1]~2048" into legal LABs

我定义了一个寄存器,reg [2047:0] buffer;出现了如上的错误

网友:
语法上貌似没有限制~~
你实际改一下,看一下报错情况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例化一个memory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