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有compressor结构的pattern 跑serial simulation 出现mismatch,应该怎么去debug

楼主(2018-03-16):
TrtraMax 产生的带有compressor结构的pattern, 跑serial simulation出现mismatch后可以用run diagnosis 得到出错的scan cell, 但是有时候run diagnosis会不起作用,得不到出错的scan cell, 各位大牛,大家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去debug吗?

网友:
可以先行确定是compression的问题还是scan的问题,比方说即使是有compression逻辑,也可以写出数据不经过compression的testbench,对edt来说写pattern用-Edt_internal可以实现,如果这仿了没问题就是compression的问题,如果有问题也更好debu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