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将设计中某个节点变量的路径传给task内的fwrite函数?

楼主(2018-03-16):
大家好:
       请教一个问题,我想写一个 task ,将设计中某个节点变量连续100个时钟周期的数值打印到 txt 文件中,

因此这个 task 内会有一个 fwrite 函数,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将我所需要的节点变量传递到 task 内的 fwrite 函数。

这个 task 示意如下,我希望每次调用 task 的时候, 能将我想要的不同的节点打印到 txt 文件中去。

task DATA_DOU;
      input xxx ;

      integer fid, iter;

      fid = $fopen("xxx.txt","w+");

      for (iter = 0; iter < 100; iter=iter+1)
          begin
              @(posedge clk)
                  fwrite(fid,"04x\n",DUT.A.B.data);
          end

      fclose(fid);
endtask

我尝试过将节点的路径作为字符串传给fwrite函数,但是没有成功。

网友:
我以前用过define一个宏来传递信号路径作为参数,比如define XXXX(signal_name),在打印的时候用fprintf(fp, "name is ``signal_name``"),你可以试一下。手边没有具体的环境,可能有记忆错误,这个``符号是键盘上1左边的,我们俗称”双飘飘“,不是:右边的那个单引号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