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模块实例化时找不到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8-03-17):
module adder(A,B,Cin,Sum,Cout);
  input A,B,Cin;
  output Sum,Cout;
  wire Sum,Cout;
  wire A,B,Cin;
  wire T1,T2,T3;
  assign Sum = (A^B)^Cin;
  assign T1 = A&Cin;
  assign T2 = B&Cin;
  assign T3 = A&B;
  assign Cout = (T1|T2)|T3;
endmodule

module multiplication4_4(a,b,c,clk);
  input [3:0] a,b;
  input clk;
  output [7:0] c;
  wire [7:0] c;
  wire Z = 0;
  wire [15:0] mid;
  wire [5:0] t;
  wire s0,s1,s2,s3,s4,s5,s6,s7,s8,s9,s10;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assign c[0]=a[0]&b[0];
  assign mid[1]=a[1]&b[0];
  assign mid[2]=a[2]&b[0];
  assign mid[3]=a[3]&b[0];
  assign mid[4]=a[0]&b[1];
  assign mid[5]=a[1]&b[1];
  assign mid[6]=a[2]&b[1];
  assign mid[7]=a[3]&b[1];
  assign mid[8]=a[0]&b[2];
  assign mid[9]=a[1]&b[2];
  assign mid[10]=a[2]&b[2];
  assign mid[11]=a[3]&b[2];
  assign mid[12]=a[0]&b[3];
  assign mid[13]=a[1]&b[3];
  assign mid[14]=a[2]&b[3];
  assign mid[15]=a[3]&b[3];
  adder ad1(mid[1],mid[4],Z,c[1],s0);
  adder ad2(mid[2],mid[5],Z,t[5],s1);
  adder ad3(mid[3],mid[6],Z,t[4],s2);
  adder ad4(t[5],mid[8],s0,c[2],s3);
  adder ad5(t[4],mid[9],s1,t[3],s4);
  adder ad6(mid[7],mid[10],s2,t[2],s5);
  adder ad7(t[3],mid[12],s3,c[3],s6);
  adder ad8(t[2],mid[13],s4,t[1],s7);
  adder ad9 (mid[11],mid[14],s5,t[0],s8);
  adder ad10 (t[1],Z,s6,c[4],s9);
  adder ad11 (t[0],Z,s7,c[5],s10);
  adder ad12 (mid[15],Z,s8,c[6],c[7]);
  end
endmodule

Modelsim上的报错是“checker 'adder' not found.  Instantiation 'ad1' must be of a visible checker”,找不到adder模块,请大家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
还有几个小问题:1.在always中赋值的参数要被定义为reg 型,那我在always中实例化一个加法器,这个加法器的输出也要定义为reg型吗?
2.如果加法器要在always中实例化,加法器模块的输出需要改为reg 型吗?

网友:
代码语法有问题,把24  25  54行去掉

网友:
例化语句和always是并行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