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该电路结构推导

楼主(2018-03-17):
学习cadence仿真实例的时候,发现在提供偏置电压的时候,采用了如下结构,由已知 基准电流,产生 基准电压 Vg,且已知器件工艺参数Cox和Uo,且两个管子宽W1=W2相同,推导所需宽长比W/L的时候,为何等效  为   W1/(L1+L2) ?

结构如图

结构如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画一下他们的物理结构示意图,你会发现和画一个(L1+L2)的管子没什么不同。所以两个等价

网友:
画一下他们的物理结构示意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是工作的时候往往上面一个管子工作在饱和区,下面一个管子会被压入线性区,这样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不能单纯等效于W1/(L1+L2)吧。这种结构的用意是获得比较高的偏置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指点! 结构问题已经明白。 推导电压公式时,确实如 4L 所说,下面的管子一定会别压到线性区,请问这样做的作用是??原图如下:

网友:
需要 用到 大的 L时会这么干。
因为MOS 管的L 工艺会有限制最大值。

网友:
等效  为   W1/(L1+L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