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ic617 patch0 files checked, 0 changed.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8-03-17):
http://bbs.eetop.cn/post.php?action=newthread&fid=47
这个是我参考的安装教程!

网友:
估计路径不对吧!

网友:
楼主,求分享virtuoso ic617软件!!qq:1134947512 十分感谢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求分享ic617 谢谢 1729487932

楼主:
回复 网友A:

http://bbs.eetop.cn/thread-616279-1-1.html
这个教程连接里面有

网友:
回复 楼主:

    My firend.
Change  the line in your  command from "../MMSIM" to" ./MMSIM"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已经解决了。

网友(2020-08-07):
问一下楼主,在calibre2015打补丁时出现0 files checked,0 changed .补丁无法打上,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