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in10 下面 2015 版本custom waveview 无法启动,哪位知道如何解决

楼主(2018-03-17):
win10 下面 2015版本 custom waveview 无法启动,点击wv.exe图标,没有反应。哪位知道如何解决?
2013版本
custom waveview 可以正常运行,hspice 2015也可以运行,说明license 应该设置正确。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2018-08-07):
I can't run custom waveview 2015 version on win10, either.
Anybody can help?

网友(2021-09-25):
I cannot run 2012.06 SP1 custom explorer in win10 pro. Is there any nice guy who can help?

If you have a custom waveview that can run on win10 pro, would you please share it? GREAT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