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的calibre 2015和patch

楼主(2018-03-18):
https://pan.baidu.com/s/1_R4x6fEfKNaFWGwAb7tC8g

Calibre2015安装教程

1、虚拟机开机的时候用EDA账户,在EDA/mentor/文件夹下建立文件夹calibre2015_4

然后将aoi_cal_2015.4_24.16_mib.exe calibre_patch calibre_license这三个文件放入刚刚建立的calibr2015_4这个文件夹中。

打开终端,cd进当前文件夹,然后,执行命令:

./aoi_cal_2015.4_24.16_mib.exe

2打补丁

Calibre_patch文件夹里的

其实patch的方法在readme里面写的很清楚可以仔细阅读其步骤。

aoi_cal_2015.4_24.16目录下,然后执行命令

chmod a+x patch_calibre sfk

./patch_calibre aoi_cal_2015.4_24.16

3安装license

license.dat文件放到相应的目录(shared文件夹下自己建立license文件夹)

打开终端运行:

./patch_calibre aoi_cal_2015.4_24.16/shared/license/license.dat

4、把cadence61文件拷到EDA/EDA script中替代cadence61。

网友:
非常感谢,亲测可用。

网友(2018-04-18):
燃眉之急!太感谢了。

网友(2018-07-24):
太感谢了,谢谢分享,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2018-10-02):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过JB的用,还是安不成功。操

网友(2019-01-29):
下载下来,测试一下

网友(2019-03-05):
运行license会报错,说没有特性!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2019-09-10):
这个安装步骤不完整,坑人啊!!根本没有让设置 环境变量, 即使是你patch成功了+license生成成功了还是会报 没有license的错误! 请参考http://bbs.eetop.cn/thread-616279-1-1.html 这个里面的步骤,最好使用上述帖子相同的calibre版本。

网友(2021-05-30):
亲测,可以用。非常感谢楼主。
补充一下12#的疑问回复:
1、这个产生的license为固定类型license。只要环境变量中给出license路径即可。
2、楼主第四步中说的copy cadence61 覆盖。其实是配置环境变量。实际只要其中calibre相关的即可。

网友(2024-12-24):
你好,请教一下,我用命令 cd Home/EDA/mentor,为什么进入不到文件夹里?命令显示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网友:
我的EDA文件夹下没有mentor文件夹是为什么?在整个电脑上搜素都有这个文件夹,可以自己新建一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