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初学use strict不太懂

楼主(2018-03-18):
#! /user/bin/perl
use strict;
sub list
{

if($a<$b)

{

$a..$b;

}

else

{

reverse $a..$b;

}
}
$a=2;
$b=20;
my @c=&list;
print "the list is\n@c\n";
为什么c这必须要my,ab就不需要

网友:
使用strict时候对于语法要求比较严格,my用来定义的是类似局部变量的含义,只作用于当前作用域,多出现在子函数中,a和b应该是属于全局变量,所以不需要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