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virtuoso layout环境中当一个form弹出的时候会打断脚本的执行,求助如何解决?

楼主(2018-03-19):
很简单的一个脚本!!

  1. procedure(
  2. leHiAlign()
  3. leAilgnSelSetForm->layerField_2->value='(56628358 112 26 "NW (drawing)")
  4. )

目的是给Align这个form的layerField_2这个赋值,但是当Align form弹出的时候,脚本就暂停执行了,只有但你cancel这个form的时候,脚本才继续执行!
不知大家有没有碰到过类似这种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Gong

网友(2018-04-20):
试试用 envSetVal()进行赋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解决了,用了hiEnqueueCmd()这个命令!不过还是谢谢你了!

网友B(2020-06-17):
请问下楼主是如何解决的  hiEnqueueCmd()这个命令我怎么在手册里面查不到啊  能说说怎么用的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楼主是如何解决的  hiEnqueueCmd()这个命令我怎么在手册里面查不到啊  能说说怎么用的吗谢谢 ...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  你这个文档是哪里找到   发我一份好吗   现在正在学习skill   谢谢了

网友:
请教楼主一下   这个文档是在哪里找到的   因为我在翻看candence自带的pdf中没有发现这个命令,  这个文档能不能发我一份吗  或者告诉我去哪里下载也行  谢谢了